关于华硕X453MA 刷BIOS的问题

楼主(2017-08-18):
机器本来是点亮的。就是进水不认触摸,我刷了BIOS ,BIOS型号是25Q64FW该BIOS是低电压的,我有500P刷,第一次开机都能正常使用,第二次就不行,又拆下来重新刷,还是一样,论坛搜索了说1,8V要用低电压编程器刷才可以,但是手上没有该编程器,购买了1,8V转换器刷了也是一样故障,大家碰到这BIOS都怎么搞呀。

网友:
努力不一定成功,但不努力绝不会成功!我相信只要付出就会有收获!谢谢支

896760317 -1 -1 不能用脚趾头思考问题

网友:
第一次可以点亮那就进系统刷,ASUS的系统下刷很简单的

网友:
25Q64 不是很平常的型号吗   应该支持的啊  不行的话就换个BIOS 试试

网友:
还是在换个bios试试吧!

网友:
已经搞好了,搞了低电压的编程器, 换了一个新的芯片,刷上去就好,那转换座子不行,建议不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