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M531R-5535 七声报警 不亮机

楼主(2017-08-18):
机器型号:DELL M531R-5535

板号:VAW03 LA-9103P REV:1.0
故障:不亮机 七声报警  触发后电流在0.6几到0.8机徘徊
以前也修到过DELL七声报警的机子  是显卡问题导致的
所以这次就直接先BGA了显卡  完了不行
就想着刷bios试试  完了还不行
因为是AMD系列的芯片  就把南桥也加焊了一遍   仍然不行  故障依旧
这是就想应该不是bios或显卡的问题了
就先测量了各电感的电压  测量到PL500是电压0.12  明显不正常
必须要对着图纸来排查了  发现pl500背面的PU200附近的有点像黏黏的东西
测量附近一颗电阻  阻值无穷大  图纸上还像是20k
换掉之后测试 OK了
想说的是凭着以前遇到过的问题的经验  害我走了一大堆弯路
还好显卡 南桥都没有呗干坏  要不然~~~顺便附上ok的bios

DELL M531R-5535 AMD独显 板号:VAW03 LA-9103P REV1.rar

网友:
机子修好就行,也容易看懂。得加分

网友:
记不记得显卡信号是多少?我这里来了一个显卡短路看不到型号了!

网友:
厉害哦    指细看还是有好处的

网友:
也是运气好,这上家的技术,,,不敢恭维了

网友:
不是八声显卡七声北桥吗

网友:
图纸哪一个电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