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70隔离不过维修

楼主(2017-08-18):
板号为NM-A271 插电电路0.001A 按开机键无反应。测3V5V无,查公共电源无电压,测公共电源阻值正常.说明故障在前级,查Q301G级 18.6管子状态为截止状态。继续查PACIN为无电压。往后级查 BA737 ACOK L电平正常。ACOK信号送到PQ998 5PIN 但是PQ998  3PIN一直为L电平,故障查到了,说明PQ998工作状态不对。直接换掉PQ998,隔离过去了。按开机键正常开机,该机修复,第一次发维修经验贴,不懂怎么表达,

网友:
好好好 学习了 好好好 学习了 好好好 学习了

句容诚信电脑 -5 -5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不错,上点图就更好了,仁宝的保护隔离电路经典啊,不同的机子都是一样的,往往料号都一样的,PQ301 PQ302等等

网友A:
确定是ba737而不是bq737?楼主小心点,不然后面小白会给你带歪了,大家查的时候记得是bq737=bq24737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定是ba737而不是bq737?楼主小心点,不然后面小白会给你带歪了,大家查的时候记得是bq737=bq24737

这种纯文字的贴看了不想看                           你竟然还能纠错

网友(2017-09-29):
仁宝的保护隔离这么多年了一直没变

网友:
这板上次修    CPU重值记忆犹新

网友:
你这个机子就是保护隔离没过啊

网友:
我觉得这种BQ的芯片质量真的不错,保护做得也好!很少没见到保护隔离问题是这个芯片坏造成的!所以遇到这种保护隔离问题,我基本不怎么怀疑芯片本身!重点查外围电路!当然了,要先查后级有没有短路!

网友:
那芯片是不错,可能我比较懒喜欢换小芯片,桥就不怎么喜欢了

网友:
这机器不跑码的偏多 基本都是BIOS问题

网友(2017-11-12):
PQ308工作状态不对也会影响无待机保护隔离不过,我的是电源不开机,电池可开,换PQ308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