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5-571不出PLT_RST#信号其他供全电出来了 开机电流0.2几A掉电

楼主(2017-08-18):
AcerE5-571版号:A5WAH LA-B991P REV:1.0  开机电流0.2几A掉电,板载桥、CPU合一,开机瞬间屏幕会闪一下,刷过BIOS。之前也碰到一台类似故障刷BIOS OK了,此机子不出PLT_RST#信号其他供全电出来了,垃圾主板没标注,查一些信号花费了半天时间最后感觉桥挂了。不知道是不是得换板载CPU  价格不菲而且风险高,有修好此故障的????论坛搜了一下同故障机子很多,估计是通病咯不会都坏了CPU吧......等待高手出现解决!!不知道论坛中所谓的神秘大神饼哥修过此机器没?

网友A:
楼主机器还在吗  我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  我的机器上电有时到0.4 出PLT_RST  然后掉到0.2几 PLT_RST也掉了  然后掉到待机

网友:
我觉得这种集成CPU 容易挂 但是看看好信号都有没在做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机器还在吗  我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  我的机器上电有时到0.4 出PLT_RST  然后掉到0.2几 PLT_RST也掉了   ...

没修了,还给顾客了。你的修好了吗?刷过BIOS ?

网友B:
刷BIOS没用嘚  这个机器碰到过也是怀疑CPU。 太贵。不敢定。 换班客户有不同意。 有一次做了一遍好了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BIOS没用嘚  这个机器碰到过也是怀疑CPU。 太贵。不敢定。 换班客户有不同意。 有一次做了一遍好了一台。

最近碰到几台板载CPU都挂了都是桥短路了,假如还这样设计容易坏桥看来维修生涯快要结束了

网友:
最近碰到几台板载CPU都挂了都是桥短路了,假如还这样设计容易坏桥看来维修生涯快要结束了

网友:
我的跟你的问题一莫一样。刷啦还没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