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未发帖,曲折hp cq43 维修记,路过小加点分呗

楼主(2017-08-18):
机型:   HP cq43-413TX   电池仓可看
板号:CHICAGO_HR_HPC MV_MB_V1  , i3 二代 +  HM65独显
故障:不触发

前言:
        此机由废料王处购得,观液晶屏完好,配置略可,随收入囊中。

维修过程:
    一:拆解测试,目测二修机,动过EC_BIOS,接口处LED小白灯不亮,各电感阻值正常,无待机3v 5v. 芯片TPS51123,REG线性3v 5v产生,V2REF电压正常。

图纸 由18脚ENC控制PWM产生,控制信号:KBC_PWR_ON_PWR,由EC_ALW_EN 转换。测18脚不正常。

       二:插曲:晚上修机被蚊子咬手一抖,万用表碰板,瞬间大短!!!3V 5V电感短路.可以说 兵马未行,全军覆没。。。
                       结果:PCH坏,公共点MOS管坏,51123坏。根据此板故障和图纸and高温故障,索性把显卡,EC也取了。。
                       定购芯片。隔天到货. PCH换料板拆机的。
      三:开始维修,不上PCH,不上EC, 出3V5V待机了。上EC 无待机了。把PCH做上去。看来问题出在EC的输出EC_ALW_EN上

查EC条件 供电正常,  复位正常,ACPRES正常, EC BIOS25X40供电正常,ECbios由于被上家刷过,在官网分离了个出来刷后故障依旧。
研究一下小白灯 小白灯不亮 是因为没有产生3V待机 和EC_AC_LED#是高电平。所以故障还是出在EC。
围绕EC测了其他一些条件 ,发现还是EC工作故障。脑袋闪过 EC是不不没有配置好GPIO??程序肯定对。于是打开示波器测EC CS#脚 无跳变。
希望来了。发现断线EC的CS#脚跟BIOS 1脚不通!! 飞线!!  好了。自动上电了(拔了记忆电池),小白灯也亮了。

四:电是通了,可是电流只有0.5左右 还不怎么跳变。。完蛋还有故障。手测CPU已经发热。由于换了PCH,再分离个BIOS出来。注意:HP分离出来的BIOS要
      加上DMI,序列号等信息,否则会报错。刷后一样的电流。既然CPU已经发热,各个大电感电压都已经产生。就测PLT_RST#吧。发现只有1.2v。
     PCH出来由3.3v,打阻止未短路,取掉门电路直连,双双拉低。看来故障出在外设芯片上。运用了仔细观察大法。发现网卡芯片上似乎有个很小的黑包。
     有门 就是它了!!去掉 亮机。

五:故障和亮机图: 还有几个被万用表戳坏的就不拍了。。

六:附上分离出的BIOS

网友A:
这机器  是不是被雷劈了

网友:
这机器  是不是被雷劈了。。。。。。。。。。。。。。。。。。

网友:
楼主耐心真的可以呀

网友:
呵呵  这机器赚到了      可以卖不少钱

网友:
你这个到底是蚊子搞得还是雷劈的,看了一遍都搞不清楚,加分了

网友:
收回来的垃圾都能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  是不是被雷劈了

哈哈。。大热天气。哪来的雷电啊

网友:
这机器赚翻了。老板.加油加油.  想入这行.但又怕  行业不景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