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NSPIRON 1440 待机0.02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7-08-18):
DELL INSPIRON 1440 本
故障 接上电源待机电流0.02 按开关无反应
拆机 测量待机电压 3、5V都没有
待机芯片TPS51125  测量VREG3 VREG5 电压正常

测量芯片1、6脚 EN1、EN2开启 无电压  开启由EC发出的S5_ENABLE上拉3V_5V_EN 控制

测量S5_ENABLE 为0V EC未发出
测量EC工作条件 VCC   +3.3V_RTC_LDO 正常3.3V
测量EC 93脚AC_IN#  3.3V   带#号低电平有效  不正常

上图  ACAV_IN 测量只有0.5V左右  查其来源

分压正常为3V   测量 PR3209 阻值10K 正常 测量PR3210 阻值16K (板上测量可能不准)
直接找个15K电阻 代换PR3210 再接上电源 由于没装小电池已经自动上电了
再接屏 触发正常亮机

此机正常待机电流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