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162P 上电0.42无跳变,测所有供电正常,复位正常

楼主(2017-08-18):
LA-B162P 上电0.42无跳变,测所有供电正常,复位正常,刷了好几个BIOS无变化,换了全新显卡,还是原来一样,测BIOS都没有波形,请问这该怎么查?

网友A:
你这个机器应该还没有跑码吧,查一下内存的工作条件

网友B:
几分钟刚才 才修好一张同行的  仁宝 B162P ,你这个电压不对 ,跑马应该是 0.6, 加屏幕 达到0.8A的样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机器应该还没有跑码吧,查一下内存的工作条件

内存的DIMM_DRAMRST#和DDRA_CKE1_DIMMA  ,DDRA_CKE0_DIMMA都没有电压和波形 这该怎么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几分钟刚才 才修好一张同行的  仁宝 B162P ,你这个电压不对 ,跑马应该是 0.6, 加屏幕 达到0.8A的样子。 ...

就是不跑码啊,内存复位也没有,LPC也没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存的DIMM_DRAMRST#和DDRA_CKE1_DIMMA  ,DDRA_CKE0_DIMMA都没有电压和波形 这该怎么修啊

那就这里不正常了.有原理图的话按照原理图查来源条件

网友D:
查查转换电压有没有出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查查转换电压有没有出全。

我查了,所有电压都有了啊 ,我看这个帖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60293-1-1.html说 EC有了LID_SW#就会发出EC_LID_OUT#高电平给CPU,但我这个是低电平不知道是不是这里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查了,所有电压都有了啊 ,我看这个帖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60293-1-1.html说 EC有了LID_ ...

DDRA_CKE1_DIMMA  ,DDRA_CKE0_DIMMA就算是没有波形,也会有一个3.3的电压吧,顺着这个查下去。

网友:
应该没跑码吧,不知道是不是板载的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