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15秒杀

楼主(2017-08-18):
   一台联想S415的笔记本,插可调电源,显示自动触发到0.16,就掉电,而且反复重启,不拔电源就一直这样反复。给客户报价后拆机。  量3v  5V没有,查发现保护隔离电路都没有过来,查电路发现插口进来经过PQ302的5678脚的B+电压没有20V,PQ302的123脚有20V电压 ,经过检测发现B+这边对地阻值是0,有大短路,就直接用烧机法,发现在PL604这个电感旁边的一个电容烫手 ,拆下量阻值为0,拆下再量B+,不短路了。插电待机0.015,按开关电流上去了,再把屏幕接上,联想标志出来了,维修结束。
附上联想S415的图纸 联想S415LA-A331P

网友:
这种算不算通病呢 ?

网友:
这个情况好像有遇见过呢。。。。

网友:
捡钱的节奏啊,楼主这个报价是多少啊

网友:
赚钱了哦~~~~~~~~~~~~~~~~~~~~~~~~~~~~~~~~~~~~~~~~~~~~~~~~

网友:
呵呵,短路机就是好搞,不错不错呀,兄弟

网友:
短路的机子一般搞好不会有返修 钱也赚得安心

网友:
这样的便宜捡多了都会觉得很正常

网友:
楼主 能不能把这个机器的BIOS 发给我 上传上来

网友:
但愿是同病这样的话碰到一个秒杀一个

网友:
这种情况还没有碰到过  楼主好眼力  先收藏了

网友:
大短路   还能自动上电?  你在闹呢吧

网友:
大短路的机器,一般都是捡钱的 机器了

网友:
嗯  好好好 ···电容 短了呀···秒的好···

网友:
这就是仁宝点火回路的大短没有大电流,其实不是在重启,而是在不断的重复 过隔离 马上保护断电

网友:
大短的机子就是秒就是快啊

网友:
仁宝 0.95待机 芯片短路 ,居然可以上电 , 够狠的哦   。。猛老火啊

网友:
捡钱的机器

网友:
烧鸡法是维修最快的修机办法。哪里短路电流全部去哪里。

网友:
修开机电路还算是简单的,本人也最爱修开机电路

网友:
这个是通病,刚修到一台,在同样的位置

网友:
短路,秒杀的干活,这样的修起来最开心。

网友:
这是通电后的保护。检查到后面电流不正常。隔离保护起作用了

网友:
主电源短路,楼主运气好,很久都没有碰到大短的机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