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F2A85XM-DS2掉电

楼主(2017-08-18):
手里有两块一样主板一块主板有时能开机 ,不定时掉电,掉电后再触发,没反应, 掉电后,查IO脚,RSMRST,SLP_S3都有电压,但是绿线拉高了, 重新拔插ATX插头,风扇转一下就停了,查IO脚,和上面一样绿线没拉低,换了IO还是一样,让他冷机一下,再去开又可以开机了,但是会掉电。是桥的问题吗?

IO是:IT8728F

-ATX_PSON相连元件

另一块主板能开机,开机后进BIOS看温度检测,会一路飙升到90度关机,关机后再触发能开机,但现象会和前面一样,温度飙升到90度关机,换了好风扇一样。
两块主板用的都是X4 740CPU CPU 换过。

第一块解决了是IO 电压检测脚VIN3分压电阻的问题!

网友A:
先软后硬排除,桥也坏的多,三把斧下去不行换板得了

网友:
换了IO可以吗,是不是温控的问题

网友:
先刷一下BIOS程序试试吧

网友:
CPU温度飚升的时候,默默散热看看,有没有明显的灼热感,如果有,看看CPU电压是否正常。如果没有,查温控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软后硬排除,桥也坏的多,三把斧下去不行换板得了

不能一直追求三板斧,有些问题在闲暇之余,还是弄清楚来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能一直追求三板斧,有些问题在闲暇之余,还是弄清楚来的好。

羡慕你的下载分啊,好羡慕啊啊,谢谢指点

网友:
pson是io的事情,要么IO坏,再换,要么程序坏,刷bios

网友:
第一块解决了是IO电压检测脚VIN3的分压电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