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无显!!!急

楼主(2017-08-18):
今天接到一台机子、主板:华硕H61、开机无显、首先怀疑内存、换了内存后拔掉硬盘负载、还是无显、我就量了内存供电1.5有、1117也有3.3、
后来怀疑电源、换过新电源后还是不行、后来我就量了CPU供电、1.3V、有、
因为我也是学徒、在别人店里打工、所以比较菜、就测了下USB口供电端和数据端对地打值、D+D-为500多、VCC为100多、
今天店里就我一个人、我们店里没有这种主板、针脚不对、我想问问你们意见、我怕买回来不是主板坏了、
一般这种情况主板坏的可能性百分比是多少啊、、、我小小白、跪求意见!!!

网友:
ASUS 822 桥BIOS都有可能的实在不行换人

网友A:
这也要问?测下电源内存是OK的,99就是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也要问?测下电源内存是OK的,99就是主板

哦、谢谢了、我胆小、不敢买、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主板问题,换主板试试

我已经进货了、明天就知道了、应该是主板吧、你们老师傅都说是主板、那我应该估计没错

网友:
                 百分之百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以修为主,还成本太高,划不来么

网友:
H61主板坏了买一片就可以了

网友:
插内存  放 电   刷BIOS   台式机三件套i

网友:
这种  刷下BIOS   测下内存条件  基本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
台式主板先排除CPU内存之类的,  不行就直接换主板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