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台 K42D 有大小写。无显示

楼主(2017-08-18):
都修了不知道多少台了。都是这种有大小写。没有显示。确定。屏和屏线没有问题。 换了新的显卡。桥。都是一样的问题。供电也正常。感觉应该是通病。可惜。没有修好过。今天有接到台。有时这种问题。头都大了。
显卡
通病

网友:
显卡问题吧,这机有通病的,好好查查下

网友A:
刷个bios试试
学主板维修中
neng能够弄的都弄了。最后没有修了。换了一块INTEL的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个bios试试
neng能够弄的都弄了。最后没有修了。换了一块INTEL的

网友:
修不好就扔了,要客户直接换主板 ,赚钱才是王道

网友:
你确定没暗屏吗?

网友:
换cpu 边上那一片,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