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4030 掉电

楼主(2017-08-18):
最开始 机器不亮,发现显卡短路换了就可以了,客户是WIN10的系统有密码进不去,所以想装个WIN7试一试,结果掉电了   ,温控芯片搞过  BIOS刷过    你们说的声卡 也搞过   哎   不知道该搞什么了

网友:
显卡供电看看~~~~~~~~~~~~~~~~~~~~~~~~~~~~~~~~~~~

网友:
看看是不是显卡没焊好

网友:
是不是显卡没弄好,看看是不是哪里短路了

网友:
这典型显卡问题啊。肯定考虑显卡。一般都是固定时间刷Bios

网友:
显卡没做好吧

网友:
换个显卡再试一下

网友A:
先把显卡再加焊一遍   焊到能一推就归位为止

网友:
还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B:
你是不是可调电源限流了没有调回来,要么问题还是在显卡上呗

网友C:
没有说明白,是显示后进系统掉电,还是不显示的掉电。如果你换了显卡能显示了,那你最好的做法就是不上外设单主板开机试看掉不掉电,注意观察掉电有没有规律还有显示后多久掉电,反正个人觉得散热问题占主要

网友D:
之前修过三星掉电,加几个滤波电容试试

网友E:
应该是显卡没弄好 吧 在研究研究 GOOD

网友F:
北桥芯片空焊了吧,,,加焊试下

网友G:
是不是还是显卡啊

网友H:
CPU供电电流不纯净,滤波不良也会导致掉电

网友I:
                         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I:
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

不是很清楚,   板子师傅拿去修䲾 还没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H:
CPU供电电流不纯净,滤波不良也会导致掉电

这个该没有查过,不行只有换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还是显卡啊

我换的是新显卡  ,应该不是显卡问题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北桥芯片空焊了吧,,,加焊试下

北北桥?     不是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显卡没弄好 吧 在研究研究 GOOD

只有在弄弄看了    ,开机是风扇不转,不知道是不是把这个修好。掉电就不掉了  只有修修看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之前修过三星掉电,加几个滤波电容试试

三星的知道  ,但是戴尔的掉电 一般的故障点都搞过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说明白,是显示后进系统掉电,还是不显示的掉电。如果你换了显卡能显示了,那你最好的做法就是不上外设 ...

是显示掉电  2分钟左右掉点把        不接任何外界设备也掉         显卡是换过了

网友:
同样主板  只不过是内接无显,外界有显示 ,查没有LCDVDD    没有开启信号 LCDVDD_EN 为0 是显卡那边过来的    还有LCD_TST_EN为0 是EC那边过来的电路都是通的    显卡我刚换过   查问题 好像还是显卡问题,可惜没有显卡试了

网友:
不能在怀疑自己了

网友:
只有换显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显卡再加焊一遍   焊到能一推就归位为止

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

网友:
硬件/? 。。可我外设都没有查       只有一个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可调电源限流了没有调回来,要么问题还是在显卡上呗

全部加到最大了

网友:
这机器显卡容易出现问题,先加焊显卡看看有没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