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321s不加电,待机电流0.08A左右

楼主(2017-08-18):
今天接到一台hp 4321机器,电流有稍微变化,不明显,基本跟不触发差不多,先拆开再说,拆开首先测3V,5V对滴阻值,PL6、PL7都是100多,没有明显异常,但加电瞬间会有3v和5V,于是对照电路图查RT206B工作条件是否满足:REF 2V,3、5V开启信号ON1、ON2,3.3V,正常,基本条件都满足。 难道是后级短路,只好用最笨的方法测量一下3V、5V转换电压,结果发PQ41,123脚对地短路 用烧鸡大法,最后查到C10150电容击穿短路,换好后,加电ok

网友A:
求带C10150的电路图、我看了第二张图、当时还以为PC215短路引起的呢.......

网友B:
后继转换电压短路,楼主用时多久找到的故障点。

网友:
有经验就是好 可以快速 判断出 问题所在

网友:
这个写得好详细,下次遇到这样的电流 可以按你的思路去查查

网友:
广达代工的HP本,二级出问题的也多。。。。。。。。

网友C:
楼主,你飞的线是开机的开关线吗?

网友:
二极转换电压短路了  还好是小电容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带C10150的电路图、我看了第二张图、当时还以为PC215短路引起的呢.......

坏的那个电容就在硬盘接口的背面,板子上有标注C10150的,不好意思了,照片拍的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后继转换电压短路,楼主用时多久找到的故障点。

第一次修,当时忙只是看了一下不好修就先放那了,后来客户催的要命,就第二次拿起来修了,用了不到半个小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飞的线是开机的开关线吗?

没有飞线,就是坏了一个电容,电容击穿短路,导致5V电压拉低

网友:
嗯  没看懂你是要问我们什么啊阿阿阿阿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