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 不触发

楼主(2017-08-18):
机器来的时候没有待机 不过换了一个51125后 待机出来了 可是就是不触发 难道南桥还有问题吗 求助
不触发

网友:
来自: 河南
你说的太笼统了,南桥和ec的条件都满足吗

网友:
BIOS尝试一下看以下EC的工作条件

网友:
刷机试一下
刷机试一下

网友:
具体查查EC的条件和南桥的工作条件

网友:
看一下EC的条件满足没有

网友:
不触发 就查EC的待机条件 刷BIOS 查触发电路 别动不动就想干桥

网友:
这机子南桥上有个电容容易坏

网友:
查一下ec和桥的待机触发条件

网友:
EC条件 BIOS 桥这些都要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