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H61M-P23关机3秒自动重启

楼主(2017-08-18):
一块V星H61M-P23每次关机后都会自动开机 BIOS刷过还是一样  请问各位大神现在应该在哪里下手 !

网友:
关机不断电和关机重启是个难啃的骨头,H61有精力了慢慢查,没有精力了直接换板。你这个说不了从哪里下手为好。

网友:
装个系统试一下

网友:
关机重启   看看网卡正不正常  还有WAKE信号

网友:
有可能是bios的问题   进去设置下看看

网友A:
io,开机电路查一下,今天修了个华硕关机关不上的就是io开机电路的一个排阻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io,开机电路查一下,今天修了个华硕关机关不上的就是io开机电路的一个排阻坏了。

好的 那个板暂时扔开了 等我有时间再学习一下 谢了

网友:
首先做个系统试试,其次检查下主板外观有没有伤痕,或者哪个外置有问题,再后查供电信号。

网友:
IO是什么型号?另外开机排针有无漏电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