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热风枪哪种好

楼主(2017-08-18):
最近想买一台热风枪焊台,看介绍有两种,一种是气泵式的852A,一种的旋转出风的858。请教各位哪种好用点?

网友:
先确定你的用途,修不同的东西,用的风枪是不一样的。

网友:
气泵式的852A修电脑焊小元件多用,旋转出风的858修手机相对大一点的芯片好用

网友:
刚开始用安泰信旋转出风的,后来买了台气泵式的.感觉气泵式的好用些

网友:
吹硬盘用 什么风好 直风 还是旋风

网友:
快克的957DW这个不错,升温快,而且准确

网友:
857 旋转风好用,不会坏元件   直吹的 不太好用。。。。。。。

网友:
气泵的用途广泛。。。。。建议选这种

网友:
我用的快克的产品,有点小贵,但是确实好用,你可以按照价格选择你喜欢的

网友:
买姚工的最好的,主要是便宜,并且东西好用,真实使用过

网友:
好用不贵,风枪数显的风力不大,最好不要用数显的,

网友:
安泰信AT8205热风枪,;P风力大

网友:
吹硬盘用 什么风好 直风 还是旋风 什么品牌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