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2N68-LA 点位图

楼主(2017-08-18):
求华硕代工 HP M2N68-LA 点位
有6.01再好不过了。

网友A:
不会是这个吧?这么老的板子还修~~~~~~~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55022-1-1.html这个应该就是,论坛搜索板号可以找到的

网友B:
这板子好老。先说说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这个吧?这么老的板子还修~~~~~~~

看着整体挺像的,不知道其他小料位置对不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板子好老。先说说是什么问题。

挡D1不亮机,该弄得都弄了,还是挡,来个图查查LAD总线,不好就不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挡D1不亮机,该弄得都弄了,还是挡,来个图查查LAD总线,不好就不搞了。

内存到CPU座子的通讯地址都正常吗?AMD单桥板有些CPU座子也容易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