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 无线连接 显示受限或无连接 黄色叹号

楼主(2017-08-18):
客户一台联想g470 拿来做系统  做完系统在这里连接无线正常  客户拿回家说连接无线不行  说能连上邻居的 连不上他家的 下午我就去看了看  还真是  连他家的就是显示受限或无连接 黄色叹号    哎
我把他家路由器重启了也是一样
然后我就把他家路由器重新恢复出厂设置 又重新设置了  还是不行
在他家路由器恢复出厂设置的时候 不连接外网的前提下是可以连接路由器的
哎 真是奇葩了
拿回来重新做个系统再试试吧

网友:
这个应该是他家网络的问题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修到一台不出复位的   EC 也换了  桥也换了就是不触发

网友:
查下充电芯片的ACIN电压够吗 查下充电芯片的ACIN电压够吗查下充电芯片的ACIN电压够吗查下充电芯片的ACIN电压够吗

句容诚信电脑 -5 -5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他家网的问题吧   做个系统  还是那样

网友A:
你没试试  不接路由   单独拔号能上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没试试  不接路由   单独拔号能上网吗

路由器没有问题 手机电视都可以用   拨号当然可以上网
现在不是上网的问题  是电脑和路由器连接出现受限制或无连接

网友:
有时候关闭杀毒软件就能正常  我碰到过一次

网友:
手工设置dns,试试8.8.8.8,看看行不行

网友:
搞一个USB网卡不就行了。

网友:
不能上无线还是有线   无线换网卡   有线可以直接吧USB网卡装在里面

网友:
会不会是无线网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