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ASUS X501U不过保护隔离维修

楼主(2017-08-18):
机器:ASUS X501U
板号:X401U-M3   REV:2.1
        老总拿来一主板,说是不过保护隔离,充电芯片BQ24725换过了,没有用。
         拿到机器,一看,,嗯,充电芯片这一块怎么全是油和清洗过的痕迹????? 。万用表测量隔离管MOS管的G极,发现两个都没电压。先看看芯片工作条件够没吧,毕竟这方面坏得也多。
          VCC:20V /ACDET:2.6V/REGN:6V/芯片基本条件。按理应该是出25V电压驱动MOS管G极了啊。可是却量不出。为了确认,拿出示波器捉ACDRV脚, 。原来有25V出来了。那会是哪的问题呢?平时修到这种,数是后级短路、某个上管坏或第二个MOS管坏了。直接在公共点加1V,并逐渐加大电压,每加一次测各大电感,均未发现电感有电,说明上管没有坏。更换第二个隔离管无果。
         停下手,平时修到的问题都查过了,无果。会是哪的问题呢?充电芯片的两个公共点检流脚没有测,马上去测,测得芯片1脚1V多,2脚19V。原来是这的问题,仔细观查主板,原来是同事清理过了,有一小点断线,还有一些空焊脚,不知道是没装还是清掉了,将断线补好。并打开点位,对比,发现掉了个PC8808, 补个0.1U/25V的电容,收工

网友:
不错,维修思路还是很清晰的,图文并茂,赞

网友:
电流检测出错  导致  充电芯片觉得过流了   瞬间关闭了ACDRV

网友A:
做个电容起这么作用哦,拿掉也不行啊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以后如果遇到条件都正常的,测一下反馈看

网友:
修好了吗~~~~~~~~~~~~~~~~~~~~~~~~~~~~~~~~~~~~~~~~~~~~~~~~~~~~~~~

网友B:
我是不会写帖子,今天遇到一奇葩,跟你这个芯片几乎一样。BQ24780S.保护隔离不过,拆掉第二个隔离管,G级电压25V正常。换新又不行了。后来发现拆掉3/5V芯片和上管。又有公共点了。以为是后级打开二级电压会短路。因为查各处电感,公共点打值都正常;没招了。准备烧鸡。棉花捂着烧一天看看,心血来潮按了下开机键,尼玛,开机了,正常使用。。后来想,后级也不存在短路。纠结了好久。全部装回去吧。还给客户。装好发现有公共点了。最后验证就是要装电池,装了电池就有公共点。修了两天。我都醉了

H55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是不会写帖子,今天遇到一奇葩,跟你这个芯片几乎一样。BQ24780S.保护隔离不过,拆掉第二个隔离管,G级电 ...

BQ24780和BQ24780S 有点特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个电容起这么作用哦,拿掉也不行啊

检流电路上的东西不知道能不能少,,怕出事还是加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BQ24780和BQ24780S 有点特殊。。。。。

支持,,这BQ的芯片功能不错,脚这么少,却能做到多检测,N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