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Z475之不触发维修(二修机)

楼主(2017-08-18):
  今天市场同行送来一台Z475说不触发,通病电容已经被他干掉,还是不行。让我帮忙修下,要得急。

到手后看了下有待机,按开关无任何反应,开关电压正常跳变,EC的几个条件也都正常,因为是AMD的芯片组,不能漏查了1.1V桥待机,一查果然没有。那就好办了,查产生1.1V的电管芯片,供电,开启信号全部正常,这就简单了,换芯片PU9 OZ8115,直接干它,干完了1.1V出来了,按开关触发亮机,收工。上张亮机图

网友A:
厉害,AMD的机器我还没怎么碰到过呢,时序更是不清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厉害,AMD的机器我还没怎么碰到过呢,时序更是不清楚了

这个机器的图纸里面有上电时序,就算你没修到过都可以查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的图纸里面有上电时序,就算你没修到过都可以查出来

哦,原来如此,看来设计师还是很厚道的

网友:
                      捡钱的故障。。

网友:
这个1.1的控制芯片  好像坏得挺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