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E420之无待机维修(一修)

楼主(2017-08-18):
   市场同行机器,说不触发,接上可调电源,无待机电流,E420这个无待机应该是个篓子,相信同行们都都到过D95280。拆机直奔它去了,果然是它的事,不过主供电都烧断线。补线换芯片

网友:
为什么 不能回复你的主题呢 郁闷的很啦

网友:
这个机器 老是坏 这个位置

网友:
郁闷的很啦~~~~~~~~~~~~~~~~~~~~~~~~~~~~~~~~~

网友A:
楼主  这个芯片还是怎么贵吗

网友:
通病就是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这个芯片还是怎么贵吗

不贵,现在只要几块钱一个了,很便宜

网友:
差不多基本这个芯片坏。

网友:
通病芯片   送钱的活

网友:
通病啊 这种机器就这样啊

网友:
这待机芯片很容易坏,换过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