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85M-D2V不跑码小修一例

楼主(2017-08-18):
一番小检测,发现内存238脚电压只有0.37V,
断电打值只有100多,同118脚是300多,不正常,下个图纸,发现到这个芯片上面,测了一下芯片各脚条件正常,拆之,上电跑码

亮机图

没啥技术含量,太忙,也没时间发贴,将就看吧!!!

网友:
这个跟华硕的那个芯片一样的  也会引起这个故障

网友A:
VDDSPD 236脚是3.3V正常,118脚 SCL 238脚 SDA也是3.3V正常!

网友B:
跟V星一个鬼样,看见小8脚直接动手

网友:
通病性故障,I2C总线基准供电芯片损坏造成I2C总线出问题,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A:
VDDSPD 236脚是3.3V正常,118脚 SCL 238脚 SDA也是3.3V正常!

118脚和238脚,3.3V不代表一定正常,因为这2个脚是总线,236脚仅仅是个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跟V星一个鬼样,看见小8脚直接动手

华硕,华擎,映泰其实都一样。

网友:
还有技嘉板也有这种小8脚,有问题就直接干掉。。。

网友:
是控制什么的呢?。。。。。。。。。。

网友:
为什么不要都行呢?.....................

网友:
那厂家装这个东西要有它的用呀?。。。。。。。。。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款芯片坏的   但很少

网友:
这个IC这么多人都拆了。是什么作用的?

网友:
这个8脚芯片经常坏

网友C:
为什么不要也可以,那厂家装这个东西要有它的用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要也可以,那厂家装这个东西要有它的用呀

这是一个检测电压的芯片吧!!检测各电压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难道这个不装也没啥问题,看来是保护类的

网友:
应该是不过内存把,应该有报警声。。。。。。。

网友:
保护芯片拆了也没有啥,都是这个样Zi设计的

网友D:
技嘉也有这种小八角,真是福利啊,有问题先把它换了再说
王克林
不用换,拆掉就可以。。。。。。。。。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技嘉也有这种小八角,真是福利啊,有问题先把它换了再说
不用换,拆掉就可以。。。。。。。。。

网友:
这个问题挺多的哦。。。还是挺好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