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h61ma 没有待机

楼主(2017-08-18):
                       客户拿来 说是高电压烧了的  我拿来   就找我们电源点没有待机       就把主板拆下来    测待机   短路     就吧南桥取了   测不短了    就找个桥  换上去待机有了   一开机就反复重启      大神们   怎么搞        bios刷了

        已修好了   是BOIS  的问题  重新  下了个好了              好的bios

联想 IH61MA V1.0.zip

网友A:
桥 没   焊好吧 再焊下 试    试看

网友B:
看一下I/O芯片是不是好的,把桥在加焊一下,《确定桥是好》……

网友C:
桥没有换好,H61的桥假货也挺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I/O芯片是不是好的,把桥在加焊一下,《确定桥是好》……

   感谢            已修好了   是BOIS  的问题  重新  下了个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 没   焊好吧 再焊下 试    试看

          感谢            已修好了   是BOIS  的问题  重新  下了个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桥没有换好,H61的桥假货也挺多的

                        感谢            已修好了   是BOIS  的问题  重新  下了个好了

网友D:
网吧的机器加焊怕是顶不了多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网吧的机器加焊怕是顶不了多久吧

     这不是网吧的机子  是品牌机       不是加焊              是换的           待机短路怎么会加焊可以吗

网友E:
这么多的BIOS的问题

网友:
这个主板有两个BIOS 一个4m一个2m都要刷,要不然就开不了,最近碰到你这一样的主板但是关机变重启,不知道楼主知道咋修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感谢            已修好了   是BOIS  的问题  重新  下了个好了

这种换桥以后重启的大多数是BIOS问题,多下载几个刷一下,论坛有的BIOS程序不一定是好的

网友H:
看来主板BIOS也损坏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H:
看来主板BIOS也损坏了。

     我准备重新在换一个桥        我就不死心就重新在下一个BIOS    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换桥以后重启的大多数是BIOS问题,多下载几个刷一下,论坛有的BIOS程序不一定是好的

     我之前下了好几个了           准备重新换桥的            想在下一个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这么多的BIOS的问题

          现在论坛上坏bios多

网友F:
引用 网友G:
现在论坛上坏bios多

BIOS程序这个东西无法知道他的好坏,所以论坛不好监管,导致有怀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准备重新在换一个桥        我就不死心就重新在下一个BIOS    就好了

都换桥了,因此换个BIOS也没啥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H:
都换桥了,因此换个BIOS也没啥吧。

就是吗           我都想多的bios 都下了   还差这一个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BIOS程序这个东西无法知道他的好坏,所以论坛不好监管,导致有怀的

         也是              所以提醒大家下的时候最好下是带有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也是              所以提醒大家下的时候最好下是带有图的

所以论坛现在提倡发BIOS程序就发出来版号等重要信息,最好拍上图片

网友:
5VSB就是待机电压差三端稳压器F1117,看看5VSB转3VSB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就是吗           我都想多的bios 都下了   还差这一个吗

是的,都干了桥,不差BIOS。

网友:
开始是南桥的问题吧,,搞得和BIOS有关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