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615维修

楼主(2017-08-18):
MS-7615  VER1.0  没有内存供电   没图不知道怎么下手  谁碰到过麻烦说一下  有图也可以  谢谢了

网友:
在内存旁边找小8脚芯片代换,好像是S3-00之类的,看7脚没有1.8左右的电压直接换,前提是8脚电压2.5左右要正常,如果不正常就拆USB旁边的8脚

网友:
内存PWM供电芯片认识不?查查芯片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如果都正常的,换芯片。

网友:
没有内存供电 还是好修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