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Y481 开机断电

楼主(2017-08-18):
华硕Y481 开机断电 刷BIOS无果 求思路 。。。。。
刷BIOS

网友:
电流 到多少掉电 拔掉内存掉不掉,,温控看一看

网友:
测个路点是否正常

网友:
看电流表跳几次?一般一次过CPU,二次过内存。

网友:
看电流表跳几次?一般一次过CPU,二次过内存

网友:
亮机后掉电还是机子没点亮掉电。发个贴也奇葩

网友:
是加电就掉还是上到某个电流掉?讲清楚,还有记得要裸板加电,不要带外设,就主板内存cpu,看电流上多少,我们好判断

网友:
裸板上电看上到多少,秒掉还是等几秒掉,说清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