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进水

楼主(2017-08-18):
版号 la-9981p

主要ec进水严重,拆掉后清理在装上去 才可以 ,这样稳定

网友A:
必须拆掉么?刷干净后,补焊一下不可以么

网友:
拆掉处理一下在焊上比较稳定

网友:
洗盘水洗洗,然后吹干行不行?非得要换吗?

网友:
进水的机器最不好修,如果是进水没多久的话就必须要求拆机然后清理干净这样才稳定,楼主你这是捡到了,

网友:
捡到一条死鱼。不用换EC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必须拆掉么?刷干净后,补焊一下不可以么

不用拆掉   除了焊盘腐蚀严重  不严重的  刷刷  加焊一下就好

网友:
这种我都烤半天 再修 问题处理了基本上么有返修

网友:
我也有个刚刚进水的机器 弄好了 ,现在 不过 不能关机在研究当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必须拆掉么?刷干净后,补焊一下不可以么

出现过好几次,ec下面断线的 ,处理不好 会 返修

网友:
有新IO的话 反正都拆了 换一个更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