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 DA0R13MB6E0 REV E 充电大电流

楼主(2017-08-18):
型号:HP G4
板号:DA0R13MB6E0 REV.E
故障:插电源充电大电流短路
电源电池单独用都可以开机

先插电源在插电池可以充电,装好电池在装电源就短路,没有量到短路的,有大神修过这个问题的吗?

网友:
把充放电的管子换成二极管试试。。。。。。。。。。

网友A:
应该该是充电电路部分大短  重点检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该是充电电路部分大短  重点检查一下

先装电池后插电源公共点会变成16V,短路没量到  那个28V会拉低到5V左右

网友B:
保护隔离管   电池隔离管   充电管  有击穿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保护隔离管   电池隔离管   充电管  有击穿的

刚拆开就量了 没有量到短路的 我在检查一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拆开就量了 没有量到短路的 我在检查一遍吧

电池跟适配器同时插上   在待机的时候  会不会大短呢

网友:
电源的电直接加到电池了,看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拆开就量了 没有量到短路的 我在检查一遍吧

先装电池后插电源不会短路,也能开机用,只要后插电源就会短路,电池没充满电流表电压电流就会上下跳 电池满的也不会跳,只是待机有0.04装电池的情况下0.04待机也正常吧,但是不装电池,待机电流也有0.03,3 5V芯片RT8223有一点点温度

网友D:
隔保电路啊,,,MOS管短路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隔保电路啊,,,MOS管短路了吧.......................

没有发现在有击穿的

网友:
你这个问题一般是充电管子坏掉导致的,把保护隔离管子换下试试看

网友:
说明适配器电源不受控了啊     就是电源部分隔离管出问题了啊

网友E:
这不很明显是隔离管击穿吗???????

网友F:
你确定没有量的隔离保护出现短路,怕不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确定没有量的隔离保护出现短路,怕不可能!!

是没有短路啊

网友G:
一般都是第二个隔离管击穿的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般都是第二个隔离管击穿的比较多

这些都是看到这个故障第一时间会去量的地方啊   已经还给客户了

网友:
修过好多这样的问题,一般都是保护隔离的那两个管子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不很明显是隔离管击穿吗?

说了没量到,你不相信我也没办法 不要老是用经验去对待你没见过的故障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