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75M-A 通病

楼主(2017-08-18):
华硕B75M-A  开机不触发,加焊桥。修了整个网吧的主板。100多张

网友A:
我也有这张板子!上次没修好因为家里没有BGA所以没修好!桥虚焊真是这张板子的通病!最后附上这个板子的点位图

网友B:
网吧的机器加焊怕是顶不了多久吧

网友:
楼主,你飞的线是开机的开关线吗?

网友:
一般B75的桥似乎也没那么容易坏。。。。。。

网友:
BGA 加焊一次能用多少时间,还会返修不

网友:
100多块板都是桥虚焊,加焊都能好?之后能用多久?大生意

网友:
网吧100多张  全部都是桥问题!那是什么点子呀!

网友:
我碰到的7系列桥好像也没那么容易坏的。。

网友C(2017-09-25):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这张板子!上次没修好因为家里没有BGA所以没修好!桥虚焊真是这张板子的通病!最后附上这个板子的点 ...

开机掉电重启·加焊桥行吗··················

网友:
没见过B75虚焊的。。。。。。。。。。

网友:
也就华硕爱有这毛病吧??????

网友:
加焊的都能用多久?反正植球有铅的是用不了多久,还是无铅的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机掉电重启·加焊桥行吗··················

我手里也有一块华硕B75-A  触发 掉电 重启动  主供电正常  不跑码  刷过bios  故障依旧

网友:
B75,A55,H61 ,这几款主板貌似都是通病,不触发,触发掉电,触发启动无显示等故障。都是加焊这个单桥基本可以解决问题。个别的是CPU 底座,有的也是爱脱焊。

网友:
这么多台都是桥?
              修好能用住吗

网友D(2017-11-14):
我不相信100多片都是桥的问题,你在说书吧

网友:
开机不触发,加焊桥。不会把,100多块全加焊桥

网友:
不是吧 B75平台的 加焊桥很少的  莫非网吧的的一批都是集体温度高罢工的

网友:
我的b75m-a也遇到这个问题。。。。。哎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不相信100多片都是桥的问题,你在说书吧

我就是开网吧的上一批h61 就是如此。。。。。一百多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吧的机器加焊怕是顶不了多久吧

顶不了多久还是要顶,网吧的机子一天24小时开机只能说负荷太大了能顶就顶吧。

网友:
学习了 发现好多板子都是桥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