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5开机不亮 简单维修 避免少走弯路

楼主(2017-08-18):
联想g455开机不亮   直接风枪加焊北桥    亮机   找到故障   报价客户  同意维修  拆机  bga  北桥 芯片  装机开机亮  全部上好后  开机能亮  但是过logo重启  进bios一样重启  拆掉所有外设包括硬盘  还是重启   放、电 也不行     直接刷bios  开机 正常进系统      希望大家 少走弯路  以为 北桥没有做好  贾诩加焊桥或者重植  解决不亮问题不说 还有肯可能把桥搞坏   上正常bios g455 5971p 独立

网友A:
加焊个桥  就把BIOS资料焊出错了   也是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个桥  就把BIOS资料焊出错了   也是醉了

bios肯定以前就有问题的

网友:
amd的吧  这个机器北桥 bios都爱出问题

网友:
现在BIOS问题的真的是很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