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cq40不亮维修

楼主(2017-08-18):
惠普cq40不亮维修  拆机发现进水  看电流是显卡问题  加焊接显卡可以亮机    但是 亮几秒中就黑屏  以为是是显卡问题   重植显卡  是是一样毛病     那就果断换显卡  n10p-gs-? 显卡型号 忘了 大概是这个吧    换了全新的显卡还是一样  想着肯定不是显卡问题了   开会时亮供电  发现pu603

芯片 本来是造呀1,1v的 给显卡供电的  结果电压 一直跳 o.6-1.0不稳定   找到问题  果断换之  ok

网友:
不好意思  图片太大  么办法上传  希望版主  调整下上传附件的容量大小  现在手机太清晰  随表一张照片 就10几兆呢

网友:
这电压变化太大了,有时觉得供电芯片用法差不多,外围元件太多也不是好事

网友:
像能简单外围元件后,一个CPU供电芯片有十几二十个就足够了,不必现在的四五十脚那么多

网友:
n卡加焊过 确定熔焊还是和原先像一样的话  可以考虑其他问题

网友:
还好没把问题扩大

网友:
本来是纯利润的 被搞的少收入好多

网友:
cq40很多不是显卡的问题,我遇到好多电流0.9a的CPU取下来重新安装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