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4750g加电不亮

楼主(2017-08-18):
同行机100快        来时加电能到1.2   拔内存不报警  拆机时   看到散热器被灰堵死了  应该是显卡过热造成的虚焊    bga加焊   一下搞定

网友A: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用风枪预热 亮了 就确定是显卡了  直接干部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用风枪预热 亮了 就确定是显卡了  直接干部建议

学习了   刚干10几天       11111111111111111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用风枪预热 亮了 就确定是显卡了  直接干部建议

风枪预热   大概多久  温度多少     是不是和直球差不多

网友:
不干个大的容易返修哦111111111111111

网友:
最好还是重植一下,加焊的一般容易返修。

网友:
楼主拆开后盖用200或者250度吹个一两分钟一般都可以亮了

网友:
是什么型号的显卡

网友:
用风枪吹加热看看先,,,,,,,,

网友:
这100 赚得合理,会不会也人80也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