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要做显卡么0.0

楼主(2017-08-18):
ms2305 内接不显示 外接花屏 电流到1.5A-1.6A左右 这样一般都是显卡问题么 小白  问

网友:
先加焊显卡试试

网友:
不用问了先直接干显卡 一般都能好

网友:
内接不显  外接花屏   显卡的机率比较高   先加焊  不行再换

网友:
这种症状,如果显卡的主供电,辅助供电,显存都没问题的情况下,肯定要考虑是不是显卡出问题了。建议先加焊试试,不行再重植

网友:
供电那么高应该都可以了,又花屏,做显卡看看吧

网友:
可以加焊显卡试试

网友:
只能说概率比较大吧,先加焊看看,,,,,,,,,,,,,,,,

网友:
对,先加焊一下,可以初步确认是虚焊还是坏

网友:
先干显卡,显存也要看看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