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版号X555LP不认硬盘

楼主(2017-08-18):
客户拿来华硕笔记本版号X555LP  开机直接进BIOS   检查是不认硬盘  找了半天结果是接硬盘的小板和大主板上的接口坏了     主要是这款笔记本的外壳太薄   客户也是做调试的打开屏后去拿电脑 导致接口处拉开

网友:
努力不一定成功,但不努力绝不会成功!我相信只要付出就会有收获!谢谢支

网友:
给你说,X555 这个接口的 卡槽  不便宜  要几十块钱,我换过一台, 卡槽太贵 我飞了几十条线 才修好。。。节约成本 才有利润

网友:
楼上有道啊 节约成本 厉害 厉害

网友:
思路清晰,楼主老司机,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