炫龙 银魂T1-740S1N 型号T15S01 主板 首发

楼主(2017-08-18):
炫龙 银魂T1-740S1N   型号T15S01 主板  不触发

NTSN1521 VER1.1.rar

2.97 MB, 阅读权限: 70, 下载次数: 79,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这机器我修了好几台了 有台不触发 南桥坏  有一台跑3D花屏 显存识别2G刷BIOS解决的问题

网友(2018-05-15):
电流只能跑到1.3A就不动了,是什么问题

网友(2018-07-01):
原机的BIOS,如果没有修改ME,必然会开机慢。

网友(2018-09-30):
我的炫龙银魂 T1 TN15S01 现在开机键没反应,插电源后指示灯也没反应。什么原因呢。。。。

网友:
我的炫龙银魂 T1 TN15S01 现在开机键没反应,插电源后指示灯也没反应。什么原因呢。。。。
楼主是怎么备份BIOS的啊?使用专用的烧写器?小白路过学习

网友(2020-04-01):
是备份的还是合成的?还是原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