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RT8239 无待机

楼主(2017-08-18):
修到两台 华硕的 X550C  有线性有5V待机  但是一按开关 5V就掉   换过待机芯片了  35v后极也不短路 有没有大神分析下 怀疑EC  但手上没有这个芯片

网友:
去淘宝上马买一个,,,,,,,,,,,,,,

网友:
努力不一定成功,但不努力绝不会成功!我相信只要付出就会有收获!谢谢支

网友A:
短开 5V 后继 看下 还掉不掉。。。

网友B:
你可以断开5v试试看是不是5v拉低导致

网友:
用UP1589代是可以的,DELL M5110主板上用的就是这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开 5V 后继 看下 还掉不掉。。。

断开也是一样的  只要按开关就会被拉低  几秒后恢复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断开5v试试看是不是5v拉低导致

断开也是一样  待机的时候5V是正常的  按开关就会被拉低 几秒后恢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断开也是一样  待机的时候5V是正常的  按开关就会被拉低 几秒后恢复正常

你这种问题最好是使用示波器测量了,看看到底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