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M-DS2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7-08-18):
能亮机,掉电后电压正常,能报警,有时亮,但是掉电频繁

网友A:
楼主直接加焊桥芯片,我那天也遇到过这种情况,能亮机 但是关机之后就不能再次开机

网友:
刷个bios看下

网友B:
你这个情况 可能是某个电压或者信号不稳定,BIOS可能性不大

网友:
这种不定时掉电的很头疼。如过有示波器,尽量同步比对下各个基础供电的掉电情况是什么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直接加焊桥芯片,我那天也遇到过这种情况,能亮机 但是关机之后就不能再次开机

直接加焊桥,并不能解决什么问题。H61桥虚焊的比较少。要么桥直接坏了,要么桥没任何一点事。

网友:
有一定的可能性,但是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情况 可能是某个电压或者信号不稳定,BIOS可能性不大

确实,我也感觉有某个开启信号不稳定,引起某个基础供电不正常,突然掉了,然后引起掉电。

网友:
这样的问题醉是头疼啊,楼主好好查一下把

网友:
掉电的不好搞

网友:
掉电多半是少了CPU供电引起的 可以拆了控制CPU电压开启那两个三极管

网友:
应该是有一个信号有问题??VCCSA? VTT_PWRGD.??..多测量下。

网友:
一般是某个三极管或场管漏电引起的.

网友:
应该是线性调压有问题了!只能一个一个的查咯!!!

网友:
量一下各个电压的上拉电阻,我都修了很多这个问题

网友:
查下温控部分电路,还有CPU供电部分的

网友:
这样的问题醉是头疼啊,楼主好好查一下把

支持 反对

网友:
先刷一个BIOS 看看吧,不行再看看桥咯

网友:
不定时掉电这种甚是麻烦。最好是找个图纸查查各个线路的信号之类的

网友:
H61 的桥 好出问题 BGA吧

网友:
vttpwrgd  vrmgd atxpg pll1.8这4路信号重点检查。8120d坏,vtt故障。   en故障。 你有示波器的话就重点抓我说的这4路信号。。。有4通道示波器更好。  或者直接去控制。去cpu en三极管。vtt en三极管。 1.8pll ref en三极管。 对了,还有 p_en这个双路5v转换信号。这东西一般都是一个二极管出来了,直接拆吧。

网友:
电压检测脚..双BIOS也可以拆一个
.

网友:
这机子好修,还是供电问题的。肯定哪个供电不正常引起的。一般是变低。

网友:
刷个bios看下!或许能解决问题!

网友:
我的经验就是、、、、报废换板,遇到过很多,觉得应该是95836那里问题比较多

网友:
这个是不是测一下IO的电压检测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