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580开机无显

楼主(2017-08-18):
联想Z580,开机电流1.2左右,风扇转,屏不显示,装不装内存电流一样,判断不是显卡问题,看论坛说刷bios就好了,我下载了两个刷了,故障依旧,不知道是bios程序不对还是主板有问题?

网友:
召唤大婶!召唤大婶!召唤大婶!召唤大婶!召唤大婶!召唤大婶!

网友:
桥  加焊桥,AMD这个电压都是这样的

网友:
我是一代i5的,不是AMD的! 的是桥容易出问题!

网友:
先加焊显卡吧   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显卡焊过了!故障依旧!装不装内存电流一样,肯定不是显卡问题!

网友:
多刷几个BIOS   不行就查内存的工作条件

网友:
显卡跟桥看看,     重置看看啊,,,,,

网友:
联想笔记本bios坏的多,先刷bios试一下吧

网友:
供电都有了,查复位,内存有没有波。

网友:
建议 买格原厂 bios再刷机试试 。。。。。。。。。。。。。

网友:
网上买个BIOS 试试吧  论坛里面的程序很多都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