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000版号6050A2493101-mb-a02无待机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7-08-18):
接修一台HP机子版号如题不触发待机电流0.002(其实可以忽略不计)无待机电压3.3V 5V 先查待机芯片51123 16脚VIN 19v 13脚EN0 3.3V  8脚17脚VREG3 VREG5 没电压,18脚ENC 0V 查ENC由EC ITE8517120脚输出测电压0V 会不会EC没供电心里开心可能好修断线啊什么的  看图纸EC11脚供电P3V3S图纸上到处都有连着测了好几处都没电压。开始绕弯路了EC供电都没有是不是保护隔离没过 可是51123 VIN有19V啊 。查充电芯片跟着BQ25流程走一遍都有啊。唯独5脚没电压,ACPRES 不认识论坛上看了其实就是ACOK  脑子开始循环短路了 按流程走充电芯片开启隔离,待机芯片出线性3.3V 5V 可是待机芯片又因为ENC没电压受EC控制,可是 EC又没有VCC3.3V供电  这个电压不是待机芯片给他的话估计跟充电芯片有关系,充电芯片就差个ACOK  流程上又说充电芯片只要开启隔离电路 线性电压3.3V 5V一般就产生了可待机芯片又没线性电压  纠结好久换充电芯片  刷BIOS 都无果最终无脑修 换待机芯片好了  不了解的有 PV3V3AL    PV3V3S是啥  3V3AL应该是3.3ALLWAYS  PV3V3L不懂  忘记测了这机子是否按开关以后才有3.3 5V待机电压

网友:
看到搞好就行了,

网友:
老司机了,理论 扎实,技术过硬,慢慢搞就搞好了

网友:
搞好就行 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