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EP43T

楼主(2017-08-18):
主板插12v风扇转下就停 刚开始以为是12短路 但是量管子和电容 12V 4口都没短 有没有人遇到过 还是少什么没量的

网友:
找图纸  看不转的时候电压如何  相对于的查

网友:
把串口芯片拆了试试看!以前搞过这样的故障

网友:
测量下主板上的各个基础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应该是欠压保护吧??肯定有某个电压没出来..瞬间掉电了.

网友:
技嘉板供电不正常也会风扇转下就停,查查各供电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