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怪问题

楼主(2017-08-18):
宏基E5-573G,板号ZRT,单CPU,独显,EDP的屏,开机屏有背光,灰屏无字,外接能进系统,换了好几个屏以后屏上一点反应都没有,就是说连背光都不出来刷过BIOS,取过显卡供电,测过屏线,没 有发现不正常,无思路了

网友A:
主板屏线接口芯片坏了

网友B:
看看是不是有一个显示转换芯片,那个坏也有可能。要不就是屏线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是不是有一个显示转换芯片,那个坏也有可能。要不就是屏线坏了

新式的,没有转换芯片,屏线打了很多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屏线接口芯片坏了

这个机子没有接口芯片,直通CPU

网友C:
你有没有考虑其他问题,灰屏,按照以前的思路应该是显示部分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有没有考虑其他问题,灰屏,按照以前的思路应该是显示部分出问题了

EDP信号CPU直接到屏的,没查到中间有断线

网友D:
死马当活马医不妨加焊CPU试试, 或许有惊喜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死马当活马医不妨加焊CPU试试, 或许有惊喜

CPU上两百度烤了一下,没有效果,显卡也取下来了,搞不清是不是CPU坏了,也不知道是不是上家做的手脚

网友:
会不会屏带程序 。。。。。。。。。。。。。。。

网友:
外接显示器 来不来啊????                   EDP 显示器和老的LVDS 信号和开启室友区别的。。

网友:
换显卡试试  有 背光 外接正常吗.................

网友E:
可以换显卡或者cpu试试看,新款机器不好搞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可以换显卡或者cpu试试看,新款机器不好搞

显卡拿掉了,不会是显卡问题CPU是板载的,贵的很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显卡拿掉了,不会是显卡问题CPU是板载的,贵的很

板载CPU就不要换了,市面上都是翻新,风险太大了

网友:
这种是单CPU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