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维修经验:乐华32寸电视机黑屏

楼主(2017-08-18):
故障机型:乐华32L10

故障现象:按开机键待机灯闪烁,能正常启动,但是黑屏

解决过程:示波器测量LED升压输出接口有瞬间85V升压,断定背光故障。因为此类机器背光LED灯珠属于串联结构,其中一颗损坏会导致整个背光开路。拆开屏幕,逐个测量LED灯珠,找出故障点,更换。故障解决。

因为机器已经解决,客户已经拿走。所以没有图片上传。遇到此类故障的兄弟们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
暗屏维修很简单,就是拆屏太麻烦。

网友:
有时间给上个 焊接led灯珠的教程

网友:
32寸的电视机拆屏比较麻烦,修灯倒是没什么难度

网友:
换灯珠  有风险哦             不容易换的

网友:
思路清晰 楼主也是个老司机啊

网友:
换LED灯珠,这个方法很实用,比换灯条简单多了只是这个灯珠怎么焊比较好呢?谁说一下

网友:
屏幕太大,修的心惊胆跳,所以要收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