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15 版号la-b753p,新电池进系统掉电,电池满电

楼主(2017-08-18):
如题,这个本单独用电源一切正常。单用电池进系统就掉电,进pe不掉电,不进系统进dell检测程序也正常。电池电源一块儿用显示一会儿用电源一会儿用成电池了,也会掉电,检测是电源的时候正常充电,不开机时也是一直充电,请大侠指教维修方向。。。拆板测量的放电mos管正常,保护电路正常导通,充电电路正常充电

网友A:
今天测试,单用电池开机,进win10系统,刚装几下那个圆圈,就掉电了,这时测电池竟然电压变成快速下降,好像保护了,不放电了,电池内部不放电了。拔掉电池再插上就又正常了。不进系统电池放电也一直正常,进pe也一直正常。这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今天测试,单用电池开机,进win10系统,刚装几下那个圆圈,就掉电了,这时测电池竟然电压变成快速下降,好 ...

是不是电池有问题了,换的电池不是原装电池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电池有问题了,换的电池不是原装电池啊

换了两块原装电池,都是一样的情况。有一次刷程序把uh4的程序刷ue2了,所有灯都不亮了,这样电池进系统不掉电,但是又刷一个新的ue2程序就又掉电了。进pe或者进dell测试程序都不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了两块原装电池,都是一样的情况。有一次刷程序把uh4的程序刷ue2了,所有灯都不亮了,这样电池进系统不 ...

看样子好像是程序问题哦,再找几个程序试试看

网友:
我现在手上也又一台,用其他原机上的电池怎么用都不掉电,发的新电池也是和你的一样,掉电,都发了3块了,现在有点无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