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9470M 手放触摸板上 鼠标跳 ?

楼主(2017-08-18):
HP 9470M 手放触摸板上 鼠标跳 ?
HP 9470
笔记本
触摸板问题 ,感觉触摸板的灵敏度不高,手在上面滑动指针移动缓慢,手指直接按在触摸板上的话,光标就跳动的厉害。
下载安装了官方的驱动,还是一样的效果,感觉很别扭。
有人遇到过吗 ?
笔记本

网友:
没遇到过 触摸板 用得人少 不必纠结

网友:
怕不是触摸板有问题吧!再研究下,还是有油

网友:
触摸板可能有电路出问题,拆机出来修一下,不行直接更换

网友:
看看有没有进过水,有没有腐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