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352笔记本不触发

楼主(2017-08-18):
同行拿来一台ACER 4352的笔记本,现象为不触发,拆出主板,量公用点有19V,BIOS芯片的8脚1.5V,无待机3 5V,测试待机芯片,如图1 ,RT8223M的16脚电源19V,13脚EN 8.6V,3脚参考电压2V,18脚3.3V,1 6脚为1.4V,此芯片的部分工作条件都满足了,就是不出3 5V,总觉得1 6两个脚的电压有点不对头,不高也不低,怪怪的,在网上找了下,说是这个芯片RT8223与51123可以代换,在料板上找了两个装上,5V待机有了,但3V待机只有2.6V,有点不放心怕没换好,又拆了一下装上,电压一样,实在没办法了,也不知是电路坏了还是芯片不能代换,但坛上有人说可以代换,我代换了怎么都不行,没办法,还是找相同的芯片吧,又接着翻料板,找到一个,换上,还是一样,无待机3 5V,但LDO 3 5V是有的,1 6两个脚还是一样的1.4V,他们有的说是有通病,把3 5V的电容换一下,我就直接换了,换后,有待机直接可以开机了,最后没有忘记量了一下1 6两个脚,电压1.2V,绕了一圈还是回来了,不过总算是修好了,如板号2 3  5~~现在把图片出来大家对照一下,有这样的问题可以少走弯路,图4J是换了电容后的样子~

网友(2018-08-05):
我的弘基4749待机ic    rt8223m   1    6脚无电压    13脚只有1伏多   请教一下怎么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