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nspiron 5420 待机电流1.0A不亮机

楼主(2017-08-18):
接到一台DELL inspiron 5420开机指示灯亮,但黑屏,接上电源发现电流为1.0A左右,拆机后检查,外观良好没有进水等腐蚀,测量各大电感都不断路,上电测试,除PL16上+VCC_GFX_CORE没有电压,其他电感上都有电压,这个CPU内部显示部分电压没有可以有多种原因,本人就遇到过三种,第一种CPU坏了;第二种内存问题,第三种BIOS问题,想想先换个CPU试试,故障依旧,再换内存也一样,最后在淘宝上买了个BIOS刷上去,再开机电流已经能上到1.4A以上了,看屏幕已经亮了。

DELL QUANTA DAOR08MB6E2.pdf

DELL 5420

DELL4

网友:
修了台戴尔15-3543,开机暗屏!检查后发现LID休眠管拉低了LID-CLOSE#这个信号!换了这个管子正常亮机 但开机现了DLEElog后会闪一闪的 到了正在启动时正常! 不知道什么原因,进系统发现设备管理器下有线和无线设备都没认到。供电都正常。刷了bios一样,还有进系统蓝屏后再次开机到正在启动后就会重启。问题真多,修着痛苦。楼主知道这些问题的原因吗

网友:
好东西  不错,好东西  不错,好东西  不错,好东西  不错,好东西  不错,好东西  不错,好东西  不错,好东西  不错,

网友:
这BIOS   论坛上有吧   干嘛要去买呢

网友:
手上遇到 一个,开机报警两声,黑屏,外接不显,大小写能亮,电流过了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