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M2N68主板不跑码

楼主(2017-08-18):
板号:M2N68-AM SE2 REV2.00G
故障:00不跑码
收的一个华硕主板,回来测试不跑码。  一看AMD平台,有点怕怕
找朋友要个点位,通电简单测量  发现1.2V 电压没有  测量几个MOS都正常 ,当时就担心是南桥坏了(用的N桥)
发现几个MOS都是由LM324控制  换了个324故障依旧,再往前测量 发现内存供电有点高2.3V左右  检查附近有个
PORN3的822排阻第5pin电压不正常  拆下测量排阻阻值OK,装上去加焊  再次开机跑码D3停止,测量内存供电1.94V
装内存  正常显示,但是一个槽子不显示 SPD  VTT  还有3.3V都正常   朋友提醒桥挂了  按压南桥可以显示,加焊南桥
到此结束。垃圾板子一块   对台试机主板不熟悉   就是瞎碰,下次大家遇到这个型号的无奈时候不要放过这个822,
最后附上亮机BIOS。

刚开始不跑码的00忘了拍照 ,此时已经是显示了的00了

N桥

凶手822藏匿位置,内存槽都干变形了  下次得隔热处理

此822在点位中的位置图定义

网友A:
手里有一个加焊亮机后,找到故障后就直接扔进料板堆里边了,加焊也用不住,直接报废!~

网友B:
大哥你不知道这主板只要焊南桥, 用不到1个月都返修。

网友:
又是华硕822排阻坏,造成内存电压偏高,楼主拆了排阻再加焊

网友C:
练技术不错,加焊其实用不久。重植也只是稍微延长使用寿命。这板子我有次做了个实验,虚焊后重植,散热片上加风扇,也只不过用了1年左右的时间。

网友D:
这板子属实 都是桥的事 焊完挺不了6个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哥你不知道这主板只要焊南桥, 用不到1个月都返修。

这个主板没打算卖  用来测试二手内存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练技术不错,加焊其实用不久。重植也只是稍微延长使用寿命。这板子我有次做了个实验,虚焊后重植,散热片上 ...

这个单槽不显示  加焊好了,我也只是验证问题    有两个戴尔加焊北桥好了 都不敢卖。当废品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板子属实 都是桥的事 焊完挺不了6个月

二手一般保修多久呢  我们这边都是1个月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单槽不显示  加焊好了,我也只是验证问题    有两个戴尔加焊北桥好了 都不敢卖。当废品处理

对,验证问题,作为经验就行了,这样的板子当真售卖,其实很不靠谱。很容易返修。

网友:
确实。这板子加焊之后都用不久,运气好点还能用个几个月。运气不好十几天就返修了。有M2的就直接换了最稳妥

网友F:
楼主 这、排阻是干嘛用的 又为什么会导致00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 这、排阻是干嘛用的 又为什么会导致00的。。。。。。

我是啥都不懂得小小白 ,你可以请教发帖比较多的朋友

网友:
楼主运气好,我也碰到过822和472坏的,更主要的是测试到两方电压都一样的,一换就好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手里有一个加焊亮机后,找到故障后就直接扔进料板堆里边了,加焊也用不住,直接报废!~

我一般焊完在散热片上加个小风扇二手的   效果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一般焊完在散热片上加个小风扇二手的   效果还是可以的

你在沈阳啊
有有BGA吗 我有2片板子都是南桥坏了 联想B305通病那款,你能搞吗?

网友:
这主板NV桥确实容易虚焊,加焊也用不久。。。

网友:
这主板NV桥确实容易虚焊,加焊也用不久 我试过  两天就回来除非在上面弄个风扇   相当可以

网友:
822坏好像都是华硕的通病了,如果真的是桥,焊了搞不久,搞死自己

网友:
这板子桥坏的超级多超级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