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雷神TR G150S-D版号6-71-W65S0-D02 好机子读取的

楼主(2017-08-18):
神舟雷神TR G150S-D版号6-71-W65S0-D02 好机子读取的  因为机子拿来的时候 故障是自动触发 进系统正常  但是关机后不能再触发  要扒掉电池 重新插适配器 才会自动触发 跟BIOS 没有关系  应该是南桥 的问题 八代的南桥不好换.............

网友:
忘记上传了补上.......百分百原装的bios  不会开机慢 死机的问题

神舟雷神TR G150S-D版号6-71-W65S0-D02 好机子读取的.rar

网友:
不知道能用不  没分啊  现在只有金币不给分了

网友(2018-06-03):
扩展名都没了

网友:
相同故障,更换PQ23和PQ1修复,不一定是桥的问题哦。

网友(2018-10-13):
刚接了一部G150S-D的,开机电流跑1.12.1.1.09后断电又自动开。刷了这个BIOS后正常开机,风扇狂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