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ACER Aspire XC-703 单SOC的小型台机,板号:10357-1M BIOS 亮鸡备份!有图为...

楼主(2017-08-18):
扒掉衣服的果体图:

主板:

板号:

鸡器型号:

亮鸡图:

BIOS(BIOS芯片为MX25U6435,1.8V供电的低电压版):

网友:
这货跟联想没有ATX电源那款没什么区别!性能倒退的CPU,玩游戏就是加上显卡也卡的让你怀疑人生!本地联想因为这个主板坑了好多顾客!没有诚意的机型导致顾客大量流失!哪个杨就去和京东搞了,真是联想失败案例之经典啊!

网友:
连个桥都不要了,真是够先进了

网友:
楼主请问你这个机器来的时候是什么问题,怎么搞好的,这个机器是几系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