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45 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7-08-18):
G40-45不开机,接上电流表咔咔响!短路现象 拆机看到黑色胶纸烧了一个洞 下面是个电容测量阻值000 短路了。拆后OK

网友:
这个机子这种情况是   是   通   病   吗?

网友:
联想很多型号主板都容易电容短路,不过这也是我们最好的福利

网友:
现在好多大短路都不用烧机了,特别是联想的机器,可能贴纸下面粘得太紧,潮湿了

网友:
这样的 机器   有一层黑色胶纸,大电容短路  拆机就看到了

网友:
这个19V短路真好,如果3.3V短路就没这么好搞了。

网友:
现在好多机器短路都烧的很明显了   要不就是烧的看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