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960显卡没有12v

楼主(2017-08-18):
求大神帮助一下,显卡电源管理芯片也换了,还是一样个情况,芯片型号是ncp81174,本人小白,求大神指教

网友:
插了独立供电和没插情况是一样的

网友:
12伏供电没有查查显卡金手指处有无电压

网友:
12V是主板给的啊

网友:
如果有外接6PIN或者8PIN,查查外接供电过来的保险是不是存在问题。